st340015a时好时坏??

楼主(2008-06-06):
1。硬盘厂家,型号,容量等,尽可能提供详尽信息;
       ST           340015A     40G
2。硬盘发出的声音;
      无异常
3。用MHDD检查的情况;
     最初为正常,用了几天BIOS自检慢,用MHDD扫描,全盘不是红块就是X,用MHDD“ERASE”后又正常如初。就是如此反复。
4。对硬盘处理的目的;修盘还是数据恢复;
     修好硬盘,不要再时好时坏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
ST硬盘需要接串口
从反馈信息来判断硬盘的故障

LZ的硬盘多半需要做SF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不过我还是有点不明白。SF 是什么术语,或是什么的代名词。
ST硬盘需要接串口“是不是在PC3000上哦??

网友:
回复 #2 孤帆远影 的帖子 补充

我只有一些简单的维修软件

网友:
谢谢了     。。。。。。。。。。。。。。。。。。。

火速挪移 -10

网友:
终端里看看是不是 43 47 有问题 如果是就只有5楼兄弟的法子了 如果在终端没有自动弹出 43 47 可以考虑在MHDD里的快速擦除

网友B:
340015A?薄盘,你这个先做下电路板与盘体接触点的清洁,没维修软件的话自己做个COM线,然后用超级终端是可以修的。
你这个盘开不了N2,只有做N4开或者N7开。方法就。是连接好终端后在T级模式下敲N4(注意大小写)或者N7,回车,然后接着敲W回车,CTRL+T,没跑就接着CTRL+R

这样做完到 AGE=50的时候盘就好了。不需要回写ATA什么的
还有你说的有时候好有时候坏应该是电路板接触出问题占多数。

网友:
老葱 你别胡说八道好不好
UX的盘 你以为是7200。7?

网友:
引用 网友B:
340015A?薄盘,你这个先做下电路板与盘体接触点的清洁,没维修软件的话自己做个COM线,然后用超级终端是可以修的。
你这个盘开不了N2,只有做N4开或者N7开。方法就。是连接好终端后在T级模式下敲N4(注意大小 ...

多谢你的解答,我手上正有几块UX的盘,全都是坏道,回去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太感谢你,你说的是太神了。 我想给你加分了

网友:
N7
W
CTRL+T
等跑完就直接认盘了 不需要回写

网友:
补上:
ST薄盘修法很简单
直接SF
能好就好
好不了也就得仍了

我的修法直接N4
跑到4F或50
跑到4F后 N50
如果出P的写5号 6号模块
就认盘了
搽一次
有坏道MHDD加表
加不完毕就砍后面的LBA

网友:
请问版主,UX系列的盘备份固件用什么软件啊?是不是可以用U6DLE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