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15寸富士通液晶的为何自动关机?

楼主(2008-06-06):
一台15寸富士通液晶器,不接主机就显示无信号,一接上主机开机就自动显示power saving,然后屏幕就黑屏了,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指点,谢!!!!
黑屏

网友:
检查一下开关面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正常,不知什么原因,刚刚开机又什么都正常了,再开机故障依旧,控制板原件没有元件接触不良

网友:
首先先检查各按键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不接信号正常?
接信号不正常的话
应该是行场的问题 对地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怎么下手呢?
多谢

网友:
多谢各位,问题解决啦
是信号线坏了

网友:
信号线坏了,也会造成这种情况吗?学习了

网友:
有才
第一次了解
竟然线也能导致成这样

网友:
什么信号线坏啊!我以前也碰到过按键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