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945 给CPU供电的管子有几个D极对地短路

楼主(2008-06-06):
我是新手,接到一块映泰945板子,不上CPU ,给CPU供电的管子D极都不对地短路,上CPU,给CPU供电的管子有几个D极对地短路, 请高手帮忙解决下这块板子该怎么修?谢谢
!!!!

网友:
上CPU本来就会呈短路状态.不用管,量的话,就是空载量.

网友:
我真不知道你们上CPU还量个什么意思!

网友:
做个补充

再来做个补充,上CPU点的话,一上电就灭了,自动保护了。真是不好意思忘说了。

网友:
偶真的是太菜了,望夜雨十三天师傅不要生气哈!我刚学习维修主板,对主板的知识稍微了解了点,对于我这种低级的问题,还望大家多多关照哈!问心在飞翔师傅,空载量,怎么个量法,CPU都没供电,我怎么判断出给CPU供电管是好的,空载量,我能得出这块板子什么结论,望师傅们给徒儿指点迷津!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感觉板子有短路,但是就是查不出来,我纳闷了!!!

网友:
请详细测量一下在线电阻
上电各点电压
再发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孤帆远影师傅的指导,可惜板子人家拿走了,朋友拿过来,叫我帮忙看下,只可惜我功底不深,没修好!谢谢各位师傅门的指点!谢谢  偶会多多努力学主板的!恩,加油!

网友:
上U 之前有没有保护,保护的话把12V的小四口拔下,不保护的话,问题肯定在U供电这块有问题。

还有得说下的是,前几天修过一块 一上电就灭了的板 不过没短路的地方,是I/O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老马师傅讲的我会记住的,谢谢老马师傅的个人经验提示,谢谢!原来还有你说的那种问题!!好好记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