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815主板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6-06):
今天没事拿出一块已经老的掉渣的主板修修玩,,主板开始问题是不能加电...测了电压,+5 +3.3V 南桥1.8和i/0电压多有,可就是不能加电,,后面把COMS电池拿掉的瞬间启动了,但是跑C1或是FF 或是26,然后用手去连续碰电池位置的电池扣卡簧主板竟然能点亮(无意中发现的)但是不是每次多能成功,有一定的偶然性..还有用万用表去碰南桥晶振一边也能加电(但不能点亮)..
现在非常有意思,,主板拿掉电池能加电,有时你手去摸摸碰碰还能点亮,但多数是点来不亮的.测卡跑C1或是26
主板电池不拿掉,连加电也不行,电池电压正常,在主板上测也正常.电池换过南桥晶振换过不行,...主板以前有好多电容鼓过.但现多换过了,而且测的各电压也基本正常....................
板子是型号斯巴达克 S815ETA..

不知道有没有前辈高手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现在怀疑是I/O或是南桥内部问题,

网友A:
南桥受潮了,用炉子加焊一下南桥,就好了。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有受潮的可能,再有可能就是南桥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受潮了,用炉子加焊一下南桥,就好了。

可惜没那个条件...不过这种垃圾板不修也罢.不知道用电吹风或是风枪吹吹有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