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2500JB-00GVCO 只认6。6G,该好何处理

楼主(2008-06-06):
西数WD2500JB-00GVCO 只认6。6G,如下图所示
检测没有坏道,用MHDD中的NHPA恢复容量无效,提示ABR出错
这6G的空能分区正常
只修盘不要数据,该如何处理
再问个若是要数据以该如何处理
[
]
mhdd

网友:
固件有问题了
去编辑一下ID试试

网友:
谢谢版主回复,已试过多次不行
下午跑了SF还是一样
有没这个回件发一个
[
]

网友:
WD的硬盘质量确实比较差
但是我遇到过一个80G的只认几个G,结果解决的方式是连线有问题
固件有问题时,有些时候是因为接触不良哦

网友:
先看下,PC3K里认的是不是正常的,不正常的话可以在编辑ID的选项卡里有个恢复最大LBA试下吧,写02模块,也能初始化LBA不过效果很差,固件通用性不好

网友:
PC3000中认的还是6。6G,但IDID的选项卡里最大LBA显示正常
用PCIC30002。40检测模块只有一个2F显示出错,但那是SMART的,复位SMART还是一样
[
]

网友(2008-07-22):
复位是SMART前要清下G表,这个就当当是02模块坏了,有时候PC3K显示正常,只是数据头正常,有时间,可以远程协助给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