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加LDR就认,断电又不认了

楼主(2008-06-06):
MODEL:6E040L0510605
CODE  :NAR61590
S      N :E1CKED5E
电机号 :KMGA

现在一加LDR就认盘了,测其固件也完好,不断电用MHDD扫描也是全好.可是一断电就又不认盘了.

请问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肯定固件有问题
PC3000检查不报错,并不代表固件就一定完好

检查一下1F的内容,或者重写一下1F

网友:
你这种盘正常模式通电等久一下会认盘的
检查模块组的时候 速度应该很快,如果比正常要慢的话那是固件不匹配的原因.
可以试着把固件全换了写.最好是先换DATA COPY,不行再全写模块组.

网友:
认盘后 备份 修复 看看你刷的LDR的固件效验是不是和原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