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和DELL的液晶维修不同之处

楼主(2008-06-06):
明基的通病一般换c5707和虚焊就可以搞也好
但dell的我一连收到5台,都发现只有一个c5707坏
更换和0.22电容再加焊,用不了几天又烧,不知道什么原因
而且都是一样,当时几天没有问题,时间长就又坏,但换高压板一定会好
主要是改高压很难放

网友:
回复 网友A:

C5707 坏的我修过一台HP, 换了后很快又烧, 后来把四个都换就成.

网友:
明基的是换C5707.9024.0.22UF电容。DEL的很少修!所以没啥经验!    但该高压板应该不难吧!

网友:
对不起,我说明下我说的dell也是明基代共的那种

明基的我都修好了,但dell的先后5-6都是当时是好的,用不了3天又回来了

网友:
这个你把它们都换了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那个0.22UF 的电容会引起什么故障啊 ?我只换过5707 .   你怎么判断电容坏了呢?

网友:
0.22电容坏一般从外光上就能看出来,有个地方会鼓起来.次电容坏后烧C5707严重还烧9024.一般换后就能正常工作.我认为明基的坏C5707都是由与次电容引起的,不是虚焊照成的.

网友(2009-03-04):
再烧的话要换高压线圈才行的

网友:
明基给DELL代工的也是一样,板都是一样的板呢  故障也相同

网友:
难道换高压板很困难,难在哪了。。。。。

网友:
像这种情况,重点怀疑高压线圈。还有,C5707,不要坏一个换一个,而是坏一个,最好全套一起换掉。

网友:
修过很多DELL的机器,故障和上面说的一样,把5707全换了,不用两天又回来了,换高压线圈又没有合适的;只有换高压条后,就没有再拿回来的,但高压条在那机器上很难装,因为空间太小了,不知道哪位对这机器有高招的,拿来共享一下。

网友:
淘宝上有很小的高压条,自己去找下吧。

网友(2009-04-27):
C5707之间的电容会不会坏了 ,脱焊也会烧C5707

网友:
我一般都是换一对C5707就好了从来没换过中间那个电容 9024坏了的话会把那个保险烧断   TNND如果换整个那种板子明基原装的  老的那种要160   现在的一般是100   好贵啊  不知道哪里有没有这种板子进

网友:
但高压条在那机器上很难装,因为空间太小了,不知道哪位对这机器有高招的, ...
引用 网友B:

把原来的高压部分裁掉

网友:
我刚开始修明基时,只换了一个C5707,点亮了,第二天返回顾客了,没几天又抱回来.C5707又烧了.就把四只全换了,第二天也不行.上网看了一下别的经验,把周围的元件全加焊一遍.就不用返修了.加焊特别的高压线圈出来的电容.后来再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换了管后,再把高压板的所有焊点加焊一遍,包括贴片元件.都没出现返修的.

网友:
修BENQ的一定要记得补焊升压变压器,另外BENQ代工的DELL因为结构更结实,散热更差,更应该补焊升压变压器。

网友:
就是换件后是该普焊一道
特别是高压变压器,电容和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