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ST的砍0头,古件要改哪几个模块?

楼主(2008-06-06):
ST.7的盘。砍0头。那个古件需要改哪几个古件啊。.
 谢谢。

网友:
ST砍0头现在是比较高的技术
知道的人不多,而且掌握这技巧的高手一般也会轻易告诉别人

网友:
ROM和APP,就改了这两个地方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砍0头,只可惜现在想出钱去学也没人教

网友:
ROM APP就改这两个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
不带BIOS的板能不能砍?
如果不带BIOS的是不是要加个BIOS再写ROM上去?

网友:
先备份原固件 开盘剪头 回写 SF

网友:
剪头能行的话 N年前开始ST 砍0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网友:
0头啊,
我也只知道ROM和APP要改,现在还不会,没有成功过

网友A:
砍0 懂了就非常非常的简单
不懂的时候看见固件的代码头都痛

硬盘的技术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砍0 懂了就非常非常的简单
不懂的时候看见固件的代码头都痛

硬盘的技术就是这样

老兄会砍0头吗.我交学费跟你学了.

网友:
ST本本 点7 点8点9 砍0 砍段早就都可以了   不懂的时候真是看代码看得头都大

网友:
教我的话收多少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