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蓝屏?

楼主(2008-06-06):
一用户机子,他挂一个魔域号时,玩多久多没事,可是他要是挂上两个魔域号,玩上1个小时到两个小时肯定蓝屏,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他在没做系统前挂两个也是好的,但自从做过一次之后就变成这样了,他已经反复的换了几个版本的系统了,还是这样,请大家帮帮忙,出出主意,谢谢!!
问题

网友:
全盘格式化作下系统,不行的话把内存换掉试下

网友:
应该是供电方面的原因

网友:
他的机器原来是显示器从ATX上供电,后来我把它单独供电了,好了一天,第二天还是不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你用everestultimate
试一试他的温度
这种事情一般是温度过高引起的

网友:
用替换法试一下,摸CPU温度是否过高,换内存,还不行的话换显卡和硬盘

网友:
如过不是电源的问题,就是温度过高了 夏天了 呵呵 比较过~~~~~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换显卡试下,遇到过运行大型游戏或多开东西死机蓝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