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软件选择一块好的二手主板

楼主(2008-06-06):
怎样用软件选择一块好的二手主板

网友:
软件不现实吧?
我还没用过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要买2手的板啊,这个估计只能看和试用了,其他我还没好办法了

网友:
1、看元件的成色。
2、看板子后面元件的焊点。
3、看元件的布局、走线,漂亮的主板总是赏心悦目的。

网友:
其实找二手板子主要还是看资质
好的板子就算有点问题,修好也是好板子
差的板子就算当时没问题,拿到手早晚也出问题
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只能看外观和品牌
在时间和情况允许的情况下,用该板子超点频再装个系统可以知道这个板子的全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