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烧保险

楼主(2008-06-06):
我有一个JEAN 777NS显示器,烧保险,检查出整流二极管击穿二个,换了以后,一通电保险一闪又挂了,又换了滤波大电容,可是还是照样一闪,保险又挂了,不知道怎么修了,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是样问题,是不是还有短路的元件噶?

网友:
查高频滤波电容!
开关管,
电源IC以及周围电路

网友:
看看是不是3842的问题啊

网友:
电源开关管这些东西是好的吗?如果是好的,就先换消磁电阻,这个很多人不易发现的。

网友:
对于保险烧掉的显示器,一定要仔细,不要急于上保险通电试机,要不越修越麻烦。有经验了直接检测容易坏的几个零件,没有经验了用笨办法挨个测,本身电源部分也没有几个零件,先从容易坏的到不易坏的走一遍,就像跑主板电路一样跑上几次就熟悉了。整流桥--电源管--启动电阻--换3842--稳压2级管--几个小电阻--最后是瓷片电容。检测完更换好,最后取掉消磁电阻,在给保险处接上一个100灯炮代替保险,(这样即便是还有坏的零件也不容易扩大故障)开机,如果灯泡常亮说明电源部分还是有坏的零件,如果亮一下在暗下来在亮如此反复,并伴有高压升起的声音, 那你就乐吧,这种感觉太美好乐。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原来是换上整流二极管也会烧二极管,后面就只烧保险,而有烧的程度好像有所缦减。开关管是什么NEC的X311什么的,找不到一样的,不知拿别的给可以替换,量着也没被击穿~如果换了还不行,是不是要换电源IC了,还有消兹电阻是那个呀?

网友:
查出电源所有的坏件,在保险外加个灯泡测,长亮还有短路.一灭一闪正常.然后换上好的保险加电看一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故障进一步扩大化.

网友:
如果是炸机的话都不好说了,须一个一个的查.换掉所有的坏件才行.祝你好运呀

网友:
像17的显示器都是CPU控制消磁的吧,开机消一下.然后继电器放开,就不过电了.烧保险应该和它没有关系,如果是自动消磁的话,也就是没有继电器的老机子,烧保险就找它.

网友:
谢谢大家了。原来是我换二极管的时候把极性弄反了一个。换过来就好了哦~

网友:
哈!哈!!哈!!!
楼上的

网友:
晕死,还想告诉你查 UC3842 第3,6脚的电阻和二极管呢看来不用了@呵呵

网友:
我修了一台海信17,换了保险、大滤波、热敏电阻、接上灯泡,通电只听彭的一声,接着灯泡一闪一闪的,拆下测量也没有发现有短路的,是不是消磁电阻给击穿了啊,一闪一闪说明电路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