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IC代换

楼主(2008-06-06):
ADP3180能否与ADP3186代换,还有VID线接地,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
VID线对地短路的话电源芯片坏的可能非常大,理论上CPU座针脚如果变形的话也会出现此现象。
通过查PDF,确定两者不能代换:
1 所支持的CPU类型不同
   3180适用于INTEL

    3186适用于AMD

2  两者VID线路不同
    3180有6个VID信号脚,支持电压为0.8375V~1.6V

    3186有5个VID信号脚,支持电压为0.8V~1.55V

3  引脚差异

建议你好好对照看下PDF资料,也会发现两者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网友:
谢谢师兄,今天又学了一招!!!

网友:
向悠澜客 致敬!解答得细致入微,好感动哦!

网友:
真的很不错的 解答

网友:
呵呵,肯定是不可以更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