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WD80G黑盘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6-06):
检测无坏道,但是接在主板上,主板就重启,这一般是什么问题

还没到XP那个界面就重启了,换在其他主板情况一样,所以确定是硬盘问题

网友:
你的问题讲得不清楚。
系统出问题会重启,电源质量不行也会重启。
先重做系统,如果还不行用替换法换个好点的电源试试看

网友:
重起的问题太多了,系统本身就可能造成
换板子后,用这个硬盘难道你不知要重做系统,我想维修的都会知道系统对硬件的关系!
如果以上排除,我想问是不是就进系统重起,BIOS认和DOS下检测都不会有问题,那就先换电路板吧,数据接口有可能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