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级点的问题,BIOS芯片能不能替代啊

楼主(2008-06-06):
一直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比如29的和49的是不是只要容量一样就可以啊?
还是有别的指标需要一样啊?

网友:
确定编程电压和容量都对应的话可以代换。

网友:
编程电压如果不用主板刷BIOS应该没用吧,使用电压应该都一样吧?

网友:
我只知道29系列与39系列同空量可以代换,因为脚位一样,没试过29与49代换

网友:
bios是由电压之分的,只要电压相同,更换都可以吧

网友:
必须是电压和脚位一样的才能换用,但实际上有些用了,可能刷不进程序或出错。

网友A:
只要是总线结构一样,容量一样就可以,BIOS有ISA总线和LAD总线两种。ISA总线的现在都不用了。845以上的板子都是LAD总线的。这以前的板子就要具体确定了。一般39LF004T的是4M的。39LF002T是2M的。先确定容量大小。一般4M的都是LAD总线的。所以如果是4M的一般是可以兼容的。只是有些厂商(如WINBOND,SST等)不同的,可以烧的进,使用的时候,开机可能出现ESCD不能加载的错误。这些就不能替代了。

网友:
三点:总线相同,电压相同,容量相同。

网友:
回首梦已远  说的不是很对吧,照你这么说那SIS,VIA的BIOS用的是什么总线的,他的供电是几伏?我知道现在用的BIOS有两种一种是5V的还有一种是3.3V 的,只要供电一样的容量一样一般的就可以互换.而不是看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总线结构一样,容量一样就可以,BIOS有ISA总线和LAD总线两种。ISA总线的现在都不用了。845以上的板子都是LAD总线的。这以前的板子就要具体确定了。一般39LF004T的是4M的。39LF002T是2M的。先确定容量大小 ...

有点看不明白,是不是说845以上只要容量一样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