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测试卡显示14

楼主(2008-06-06):
一块815老主板,开机跑14是什么意思?

网友:
是一开机就是 “14” 还是好i跑过什么代码后“14”啊?
如果是一开机就显示“14”  拿就当"FF"来修..
反之,那就看跑了些什么代码了..

网友(2009-05-25):
我的也是显示14不知道怎么搞的,换了根内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