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570 能用usb键盘进bios吗

楼主(2008-06-06):
手上没usb键盘,要能用就去买个

网友:
时间要设置一下,要不然进不去
除了买个键盘还有其它办法吗

网友:
没办法:这老机器不支持:U口

网友:
不能,DOS下USB是不能用的

网友:
有没有PS/2啊。PS/2一般行的。。。。。

网友:
开机的时候压键盘  就会报301错 自动进去了

网友(2008-09-26):
无法用USB键盘进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