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宏碁4150一个问题?

楼主(2008-06-06):
现象:用电池可以开机,用电源可以开机,同时用电源和电池也可以开机,这时的电池的
充电指示灯是亮的,中途要是把电源拔下再插上,电池充电指示灯就不亮了, 只要关机后再开机就好了,
但条件是电源必须插上,就是不能用电池开机后,再插上电源,这样电池就不能充电,那位师傅遇到过类似问题的
请赐教,小弟我感激不尽!!!在这里现说声谢谢了

网友:
有可能是:你机器电源管理有问题了.你看你那机器电源管理是用97551之类的还是ENE片子:最好换个换个试试吧:

网友:
电源管理要看是那种芯片,有些是不能随便换的,有可能是程序出了问题,或都通信线不良。还有是不是所有同种机子是一样的,开机测试各情况下的控制线是什么情况。是只是指示不对,还是充电电路根本就没动作。

网友:
充电电路应该没问题,可在关机下就可以充电呀!

网友:
看看BIOS的电池有没电,我以前就碰的这样的问题

网友:
电池有电,这种故障是不是要刷BIOS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