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71G开机花屏,2秒后黑屏

楼主(2008-06-06):
自用的明基71G+,2年,黑了,网络查后得知是通病,按照网上经验,换了C5707,.22/160V以及9024,3A保险。

开机,正常,使用2天后,再次黑。拆机,测量各元件,除了3A保险坏了,其他没问题。

换了新保险后,开机,能亮出现LOGO,但2秒就黑,开关失灵。

再次测量,发现3A保险上方,一1000UF,10V的电容不正常。

由于暂时无更换的电容,且其他元件暂时没发现问题。

所以,想请教各位高人,该1000UF10V电容是否会造成显示器亮后2秒黑屏,且再次开机偶尔会有花屏现象。

网友:
建议找专业维修!建议不要在论坛直接回答用户问题!这样会影响我们这个行业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2008-08-17):
非常同意二楼的说法,生存是很现实的,

网友:
驱动板和屏线查一下

网友:
加个高压条上去吧

网友:
支持二楼  不告诉客户  去找专业维修人员  要 不我们又没有米吃了

网友:
还是你那两路背光驱动有问题
因为一组正常一组不正常启动了平衡保护

网友(2008-12-31):
还有元件有问题,C5707或是9024,以前遇到一个是电容有问题,就是12V的滤波电解。

网友:
这问题简单!我都修过N个明基的!明基这通病很多!哈哈!很好修!修不好的也是别人修过N次!问题大才难弄!哈哈!

网友:
看来明基的通病还不少哈

网友:
建议大家不要直接回答用户问题,会影响饭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