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闪即灭的故障高压板哪些地方容易出问题呢?

楼主(2008-06-06):
换个高压板吧好了 想知道坏高压板坏哪里了 请高手指点一二!!
问题

网友:
电容,还有就是一写管子

网友:
1高压震荡管 2电感或高压线圈开焊 3输出部分的电容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 就是高压震荡管坏掉了 ~

网友:
应该是高压蕊片,电容,管

网友:
推动管,振荡管!!!

网友:
一闪即灭高压板的问题少哦,一般那样的情况灯管的问题要多些,要不是灯管的问题,那一般是电容

网友:
高压板上的推动管容易坏.如c5707..fu9024等.常见的三极管.场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