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上CPU后无复位

楼主(2008-06-06):
修了一块845GL ,无CPU ,内存供电 , 换6301和6601后 仍然无供电,  测得下管击穿..上管没事   , 换下管后 CPU供电出来了,  换内存供电管,内存供电、也有了,   于是上CPU,仍然点不亮,  而且无复位,   CPU供电也不稳定 ,从1.7几 \ 1.4几 \  0.7几伏 来回跳变 ,上假负载是一切正常的 ,IO是  8702F  ,这板子的U座是穿针 的.
(不好意思,这板子应该不是ECS的 ,只是颜色有点象,从ECS找不到这款板子)
已经修的能点亮了 ,但装不上系统 一装系统就重新启动,  我该给谁加分呢 ,是一个MOS管虚焊

网友:
1 U针脚和座接触不好
2 有条件再换下电源IC
3 换IO
4 考虑NB

网友:
8702F这个型号的IO最爱坏了                        换掉应该可以了

网友:
怎么都是没有下文的帖子!!!

网友:
谢谢楼上的帮助 ,不是没下文  ,是还没修好 ,    最后竟然是一个场效应管 虚焊 ,  加焊后 终于点亮了  ,  不过现在装不上系统,  只要一装系统 ,还没进GHOST界面  就重新启动了  ,测CPU和内存电压  并无跳变 ,应该不是功率不足

网友:
估计不是的  你不进ghost看看还重启不

网友:
我不进GHOST  ,进PE也是这样的             . 硬盘 内存什么的都换过 ,想刷下BIOS ,因为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主板 所以找不到 BIOS

网友:
刷BIOS 加焊南桥

网友:
换一下电源IC和时钟芯片

网友(2008-07-25):
你把电源白色线与地线强行复位,看一下可以不。

网友:
看一下复位有没有高电压没,在不你电源插座8针强行复看一下有没复位信号。主板上北桥主要给CPU复位,南桥主要给接口、IO、电源、其它模块和北桥复位。

网友(2008-10-01):
可能是空焊造成的哦!

网友(2009-04-12):
不要用GHOST装
你内存多大的 !!
把配置增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