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400 有时白屏 有时正常

楼主(2008-06-06):
DELL C400有时白屏 有时正常 ,白屏时测有3.3V供电,外接CRT正常,屏线与主板接口用酒精洗过,怀疑是 屏线的事是不是?请教中......
刚学啊
主板
DELL

网友:
是屏线的事的话,分多少RMB

网友:
先加焊一下屏线,然后在白屏的时候测各供电是不是正常的。地线是不是没连通。升降压电路工作正常不,有没有虚焊。

网友:
接口也有虛的可能........

网友:
屏线问题的可能较大,建议楼主没有查明真相前不要随便动烙铁,以防扩大问题范围

网友:
谢谢大家,本机的屏线与主板联接是应一扣板式的相连接的,且屏线是焊在扣板上的并在焊节处出厂时涂有胶 粘的很结实

网友:
谢谢大家 这个屏线 在屏轴转脚处包了一层很结实的绝缘布,没敢给人家弄开,害怕不是那儿事,灾回复不了了
我们主维修 液晶 CRT 主板 笔记本刚刚开始 谢谢大家

网友(2008-08-01):
学习中,建议查找供电电路,

网友:
把屏线接口再插插紧,如果不能解决可能就是屏线中有部分近乎折断,可以从屏线中的转折处查查。

网友:
多翻几次屏幕不久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