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5屏,换完高压板后,屏幕中间有一条竖线!

楼主(2008-06-06):
有一台杂牌的15液晶屏,刚开始故障是高压板烧坏了,我就邮了一个,今天换上后,在屏幕中间有一线红色的竖线,而且上面到不了顶。不知道是哪儿的事?这是屏坏了吗、
屏坏

网友:
照你说的屏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屏本身 坏了 还有一种是屏线虚了这个屏线是屏的驱动板和屏的之间的排线 一般屏线虚焊 也修补了 除非有专业的设备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你要是由压屏线的专业烙铁,可以试着压一压,不过有时压不好会越压越多,这种情况得跟用户说好,免得事后说不清。

网友:
有可能是虚旱的问题把

网友:
屏是很脆弱的,手上的静电很有可能把屏烧坏.动手前最好放电.且最好不要碰屏的接口极屏上的电路板

网友:
我也想知道,我换左一台17寸SONY液晶的高压板后,屏亮了,不过中间就无故多了几个小亮点,后来我将原来的高压板修好放回后,亮点却又不见了,这真不知是一回什么事

网友:
液晶屏的亮线要是好修的话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