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不到网,网卡问题?

楼主(2008-06-06):
有个客户说他经常掉线,两台电脑通过路由器上网,我去看了,其中有一台上不到网,用IPCONFIG/ALL 检测MAC地址全是FF FF FF FF FF FF FF ;IP为%号之类的东东,网卡是板载的,我已经排除了任何外界的问题,锁定是此台机的主板网卡芯片出了故障,但奇怪的是就是网卡芯片坏了,我更换了一个好的独立网卡,在BIOS屏蔽掉板载网卡,进系统,用IPCONFIG/ALL 检测MAC地址依然是FF FF FF FF FF FF FF ;IP为%号之类的东东!是不是不止网卡芯片坏了,听说网卡芯片和南桥也有关系,莫非南桥也有问题了?

网友:
重做个系统吧!

网友:
网线和系统没问题,都已经很肯定锁定主板问题了!

网友:
不行了弄个USB网卡算了!

网友:
如果上独立网卡建议拆掉集成网卡试试

网友:
在系统管理器中检测到了正确的网卡类型了吗?

网友:
可以的。能正确识别到网卡型号

网友:
试验刷一下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