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P没供电

楼主(2008-06-06):
众星874主板.上CUP没供电,用假负载供电就正常.请问是那方面的电路出左问题

网友:
首先考虑更换电源芯片~

网友:
首先要判断你的CPU有没有坏掉,如果是好的话,就换下电源管理芯片吧!!

网友:
CPU座空焊了!加焊吧

网友:
上CPU  用手压看看能否亮

网友:
同意四楼的。CPU空焊了。脚位在VID讯号的边上,加焊那个角落就可以了

网友:
上CPU 没有主供电的时候
VID信号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