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71 V2 不开机故障,没修好就被拿走了...

楼主(2008-06-06):
拿到手时候14脚无3.3,开机针0.7v

终于发现在内存插槽和CPU座之间有一小贴片三腿管烧毁,丝印B3C 9R,查了很长时间确定为N型场效应管,用2n7002代换后3.3v来了,开机针还是0.7 v,新问题出现...很怪异的问题

短接开机,无反映,然后用手摸南桥32.768附近电容,通电,测试卡无读数
先用手摸南桥32.768附近电容,然后短接开机,通电,测试卡无读数
不管怎么说,摸一摸才能上电

32.768附近电容电阻换遍了,包括32.768......没进展

点了数十次,还偶尔有两次测试卡有读数,应该是到内存了

板子已经被拿走,没法继续了

还有块板,P4IBAD2 V5.1   测试卡无读数,偶尔有读数D1不继续了
bios刷了,W83194BR-B换过,83627换过,电源都正常
南桥晶振有波,晶振也换过

哪位高人有空指点一二,先谢谢了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那V星的那板好象是NQ虚焊好象遇到过...

网友:
南桥的问题,加焊下桥,不行就重新做下桥吧!!南桥内部有一个开机触发器!

网友:
应该是南桥虚焊的问题,加焊

网友:
V星有个管开机的东动ms-5  你换了它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第一张板还应该换一下IO、清洗加焊一下SB。如果还不行那就是SB坏了
第二张板子介与跑过D1,至少应该清理一下内存槽,检查一下内存供电,或是北桥空焊

网友:
嗯,多谢各位指教,D1的板子我手大力压住北桥就好了,版主讲的确实不错,干脆用风枪吹了吹,结果把板子吹变形挂了...重做了遍BGA也无济于事了.......

网友:
晕····直接吹报废了??好的修成坏的了  多练习一下BGA 已经温度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