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显示器发红!

楼主(2008-06-06):
我的一台杂牌液晶显示器上半部发红!其他正常!请教下大家是啥问题哦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可能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灯管,12113132444545
老化了一般发红,

网友:
把灯管换了再看下,如果还是红的的话就看看驱动板上的主心骗有没有短路,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灯管老化了.he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