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没能解决,菜鸟请教黑屏问题。

楼主(2008-06-06):
以前发过贴了 ,雅美达17寸纯屏,无论联机与否绿灯一直常亮。但屏幕黑屏,行工作电压在56V左右。显示器通电时有明显的高压声音,但经测量行变压器次极均无电压。二次升压管、行推动管都测量过了是好的。想测G1、G2不懂怎么测,还有,行场处理IC到行振荡,行推动管间的电路是什么原理啊?本人新手,看电路觉得莫名其妙的,又找不到图纸,还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无论联机与否绿灯一直常亮。但屏幕黑屏,行工作电压在56V左右。
----------------------------
行电路可能没工作。

IC到行振荡,行推动管间的电路是什么原理啊?
---------------------------------------
可参考电视机的。理论的东西还是要学会了,才好动手。

网友:
是知道行电路没工作,可就是查不出问题在哪里。会不会是X射线保护,但还想问,怎样才能找到该脚。
还有可能存在的问题在哪里?

网友:
说出你的行/场扫描集成电路的型号,行振荡---行激励-----行输出.

网友:
你换一个行管看看,有可能是行管有问题

网友:
首先要判断是不是 只是瞬间起振,你测起振瞬间的行电压,然后表笔不要取走继续测行电压,看电压有没有变化, 如果电压一直和起振时的电压一样 ,(如果是升压型的待机时56v左右 开机应该大于56v)可能行是一直在工作 有条件可用示波器测行的B极波形 如果有波形说明起振了,如果行起振了但还是黑屏,那就测一下加速极电压看有没有 同时测灯丝电压有没有如果加速极有几百伏的电压说明行肯定起振了,如果灯丝也有电压 或能看见灯丝亮,行已经正常工作了 ,加速极有电压 灯丝有电压,还不黑屏,就调加速极电压,一边调一边测加速极电压看有没有变化,提高加速极还不亮那可能就是高压包 或CRT本身有问题,
  如果只是瞬间起振,那就不好说了, 几句话说不清,首先看供电稳不稳,如果供电一直稳定 X 射线保护 虚焊 等一点一点的查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经检测G1、G2均无电压,灯丝也不亮。开机时行电压无明显变化,可以判断并没有瞬间起振。行管B极电压为0,推动管B极有1V左右的电压,
行场扫描型号是STV6888,找不到着芯片的资料。大家帮帮忙了,或谁有图纸,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
高压包不工作,G1是没有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