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SE主板问题

楼主(2008-06-06):
华硕M2N-SE主板(南北桥集成在一起的),集成显示,故障现象是:显示器表面有很轻微的滚动波浪条,不仔细看不容易发现,此主板才用半年多,考虑保修时间比较长,打算自己搞,但看主板上的电容没有明显损坏,也没有其它高温或者漏液现象。测试电压都正常,内存条重新插过,显示器换在其它电脑上正常,
请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那你就把CPU供电电路的电容全部换掉吧!!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一个一个换了!

网友:
VGA接口1、2、3、13、14针通往北桥的连接线上,有并联的一些贴片无极性电容,LZ可以更换下试试

网友:
频率不好。VGA应该使用的是14M的频率。

网友:
频率不好。VGA应该使用的是14M的频率。这块主板的频率芯片应该是集成在桥里面的。只能先检测桥的电压和晶振的频率是否有问题。

网友:
换  积成显卡插槽边上几个排容

网友:
桥的电压和晶振的频率都没有问题,排容换了也不行啊,不知道下一步怎样走了?

网友:
象这样的问题,本来就该去换修的,自己不容易搞好

网友:
还是去换修吧,多半是桥旁边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
我建议你还是去RMA维修站去修.....如果你修完没办法的话....你的板会判定会自行维修原板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