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V60代码跑71,怎么回事呢?

楼主(2008-06-06):
昭阳V60代码跑71,然后直接到FF,bios 也更新啦,各组电压都正常,而且显卡板也是好的,cpu也是好的,怎么回事呢?
刚开始是87951的问题导致无法加电,现在更换有程序的87951后,可以加电,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机的显卡板爱出毛病

网友:
內存槽以及各個芯片都欠焊,

方维 -1 欠焊???

网友:
我还要顶,这台机器搞不懂哦

网友:
这机器:不要看代码因为这是不规则、代码:你用示波器看看:感觉到显卡了吗?还有就是你换的591是原装的吗:这机器你就是用东芝3000上的591代都不行就、会出现乱代码:跑不亮:前两天我了修一台V80的机器:就是跑不亮感觉就在显卡上:结果是显卡上少一跑电压过的不对:1。5工作在1V左右所以、感觉亮 了但也不出字。还有就是这显卡板主板上的插槽爱虚焊:你也看看这也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