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39开不了机,求指点

楼主(2008-06-06):
情况是这样的,机器刚开始是因为电源坏了,但是电池还有电,就一直用电池直到电池电用光了,可是第二天买了电源也还是开不了机,开机,复位电压都是有的就是开不了,不过此板有一个H8芯片不知道是不是和他有关系,
h8
F21108TE10V第一排数字)
求指点,先谢了
开不了机

网友:
等待各位師傅教一下保護電路吧

网友:
开机线路有没有查?

网友:
跟我的问题类似,等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