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打印口维修

楼主(2008-06-06):
大家好,我有一块杂牌845板子,打印并口坏了。经测量1-17针的对对数值除第13针为50几欧外,其它针脚(除地线外)的对地楼数值均为700欧左右。(这个数值我觉得是正常的。)我测量了一个打印口附近的四个电排阻,阻值均和标定的一样,,此打印端口无并口芯片,我怕是IO坏掉了,求助大家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呀!

请大家看一下我6月9日的回复(带图片的)

网友:
并口是I/O控制的,换I/O(75232)。前提是BIOS中设置正确

网友:
这个脚会连接一个十脚的提升排阻和一个排容,再通过一个20欧姆的8脚排阻连接到SUPER I/O.先把20欧姆的排阻去掉。量一下通往SUPER I/O看是否阻值正常。不正常就是SUPER I/O,正常的话就是排容和十脚排阻的问题。然后拆排容。看是否正常。一个一个的排除。

网友:
拿掉13脚连的C或CN,再不行的话按斑竹所说干IO。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IO。。。因为IO是管理输出的东西啊~~~

网友:
这张是坏打印机接口的那块板子。

这张是那台坏板子上的IO芯片。

这个是我从别处找的一块芯片。

请问各位高手这两块IO芯片可不可以互换。 换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谢谢大家!

网友:
可以替换...首先检查口子有没有虚焊..断针.测量并口到并口芯片的对地阻直是不是500-800,,如果阻直不正常..检查RN ,CN..如果正常的话就是IO或南桥了

网友:
先拆掉电容,不行就换个I/O芯片,在不行就是南桥坏拉

网友:
先换I/O吧!!!!!!!!!!!反正你有料!!!!!!!!!

网友A:
你看看你的主板打印口处有无排容,有的话先拆掉试试,不行就换87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你的主板打印口处有无排容,有的话先拆掉试试,不行就换8702.

我的主板打印口上没有排容。图都在上面呢,我发过的第一张就是,可能把它放大了看一下,打印口附近就几个排阻。

网友:
兄弟    你那不是有一个一样的IO吗?                换是不就行了吗
打印口坏    百分之80都是IO坏

网友(2008-09-22):
这两个IO 不一样吧 一个是8702F-A GXS 一个是8702F-A FYS怎么可以通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