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电自动开机

楼主(2008-06-06):
一台世纪之星ATX325电源,一插电就自动开机,开关机都正常,就是每次拨掉插头后再插上就自动开机,换过两个大电容也不行……应该查哪里?

网友:
板是好的吗????先排除主板问题1

网友:
主板是好的,电源拆下来空载就自动开了,短接绿线和地线再断开又能关掉,开关机都正常,就是插电第一次自动开

网友:
电源是好的!主板BIOS设置断电来电自动重启了!!!

网友:
对,应该查一查主板CMOS里的设置!

网友:
呵呵 又学习了新经验了!!

网友:
多數是主板問題, 以前我遇見過, 但不是我修的

网友:
主机bios中电源设置项调

网友:
4楼、5楼、6楼、7楼、8楼的朋友,LZ在3楼时就说了,

我建议楼主好好查一下绿线到494的4脚这一部分元件

网友:
次级滤波电容坏了+5VSB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我认为是主板配用电池没电了,我上次就是这个现象.第一次插电就自动开机,正常关机后,再开机是正常的.只要不重新插电就正常.后换了配用电池就正常了.

网友:
你换电源试没有。这种一般是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