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800开机有显示但是背光不亮

楼主(2008-06-06):
上次我发过贴子DELL D800开机有显示但是背光不亮,更换高压板后可以正常但是过了三个月左右高压板又坏了,开始以为是高压板的质量不好,就又买了一块安装上,这次没有用到半个月就又坏了,是什么原因呀,我看灯管没有破皮的地方呀,我实在很郁闷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非常感谢
-------------------------------------
请注意标题。

网友:
有没有看高压板哪里坏了?两次的故障点是否一样呢?然后再研究故障的原因!

网友:
第一次是高压板线圈无电压,第二次还是这样,第三次我没有测因为机器客户明天送过来

网友:
連燈管一並換了吧,有可能漏電

网友:
灯管漏电会造成这种情况吗?

网友:
听了楼上的话我把灯管拿换了,但是高压板还没有到,我在等高压板到试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