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障怎么处理?

楼主(2008-06-06):
蓝宝石X800的卡,上到机器上就不能启动,按电源按钮没反映,换了几台机器都是这样,怀疑是GPU的问题,怎么处理啊??
电源

网友:
是不是不兼容啊。。。。。

网友:
我也怀疑是不兼容哦······

网友:
以前一直用得好好的,突然就这样了,所以才换了很多机器试这张卡,结果都是这样,按了电源按钮也没反映

网友:
兼容的问题一般是软件的,怎么扯到硬件上来了呢
这是明显的显卡有短路嘛,先看看显卡上的场管和电容,换了后不行的话,再考虑加焊GPU吧

网友:
看看 显卡的供电部分 尤其是 GPU对地的的阻值 看看是不是正常的 200左右 太小 太大如果反复开机 可能会烧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