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845GL

楼主(2008-06-06):
今天接到片845GL 上负载灯全亮 1。7V到位 上CPU 没有1。7 也没有了复位 /
该测的都测了 也换了 还是一样 告诉看看有没有可能是CPU座子问题 ?谢谢
cpu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上CPU没复位的,没搞好

网友:
你说的这个情况有点复杂,好像说的不是很明白,最好还是讲清楚一点

网友:
实时钟会不会有问题?换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