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下面一位朋友提问背光灯不分正负.那高压板输出插座可以不正反插吗?

楼主(2008-06-07):
回复的人都说不分正负.插头又插反不能插进去.
为什么要这么设置,
大家都有试过高压电板输出不用区分两条线的吗?  除了解释说一条线电压高一条电压低还有其他原因吗?
在其他资料上说接反不能点亮,,,,本人愚昧,不知道真正的解答,,请大家赐教..

网友:
我买的笔记本高压灯管两头都一样的金属线,并无区别.应该没有正反之分吧.但是用在双根灯管在一起的,两根灯管同一端的电平如果一样会出现打火的现象,也就必需插口防反插.如果反插了会引起同一端因电平差打火.这是我自己的理解.不当之处见笑了.

网友:
其实我的感觉是交流电不分正负的,但是和市电一样分零线和火线的,一般粗的那根我认为是火线

网友(2008-09-24):
不错!让我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
学习了 看来在我脑子里的一个困惑问题就是这个答案啊``

网友:
灯管不分正负,可是灯管驱动电压是有高低之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