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1500 开机掉电

楼主(2008-06-07):
COMPAQ 1500 开机掉电    电流加到1.26待3秒就掉电先掉到0.7接着为0。CPU内寸拿掉  也是待3秒就掉电。请大家给分析一下南桥是ALI1535A   。南北桥没有虚焊 已经按住试过。

网友:
不用CPU能加电吗

网友:
让系统供电SHOD强加电开机  试一下南桥等  有发热 不正常的不

网友:
台式主板一般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