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展ATX电源,3.3v电压高

楼主(2008-06-07):
技展ATX电源,空负载时3.3v电压偏高,加负载时,更高,好象不能自动调整了。换过431,换c945,a733
三极管
,各
二极管
测正常,无效,真是怪了。哪位大师能指点下啊?谢谢!
电源

网友:
3.3V不是直接输出的.是由5V那组压降得来的.你如果5V正常的的话.你就得单独检查3.3V的相关电路.

网友:
其余几组电压正常吗?

网友:
别的电压应该说是正常的.空负载时,12v为11.2v,负载时(接二个有坏道的硬盘),为12.3v.3.3v控制回线,除了电阻,都测过了或换过了.现在考虑,会不会是三极管的集电极,发射极二端的电阻老化,阻值变大,无法向线圈提供足够的反向电流引起的.唉,有空再查吧,反正电源也不值几个子

网友:
最主要的是看+5V的电压 +3.3V的电压是从+5V中分出来的

网友:
这个问题 我能回答 以前修过一个3。3V低了的,仔细查查431 周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