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硬盘还能修么?

楼主(2008-06-07):
昨天在论坛上下点硬盘修复工具的软件 想试验下就把我那个开头有坏道的6E040L0营盘接上检测 在用到那个TEST时候不小心点到了那个清空P表后来又一测 坏道开头居然没了 不过中间好多A 后来用THDD加P表 加了两个小时 再重起 在BIOS里只认识到了8G  用MHDD检测都检测不了了。。。。。进系统也只那个TEST 还有硬盘维修2.0能够识别了。破罐子破摔 又晴空了G表 到现在是一接上机器 TEST 硬盘维修都还能认识 过一会就不能认识了 。而在DOS下 MHDD检测就不走 郁闷 没招了

网友:
我看你还是用3000来搞吧~~

网友:
目前有进步啊 现在MHDD能够检测到了 一大堆感叹号 没PC3000卡能刷写固件么?

网友:
你这个情况用免卡的pc3000 先复位4模块
再清G表  再重建译码表
断电  加电
用MHDD   erase   擦一下  应该就可以了
本来是小问题   用MHDD 擦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