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945GC 南桥旁边晶振电压

楼主(2008-06-07):
昨天我收到一联想品牌机,故障是开机LOGO画面死机,拔了硬盘无效,测电源正常,最小系统法故障依旧,诊断卡代码跑到45。更换主板故障排除。然后我拿这块坏了的主板(I945GC),不知道从哪测起好,当测南桥边的晶振时,发现电压只有287mv,我记得都说那电压是0.5到1.6之间,但再测那块好板时,电压也是287mv
发这贴的目的有两个,1:请大师们说说,像这样的故障,应该从哪下手可能走的弯路会少些。2:是不是主板的起振电压不只局限在0.5-1.6之间,还是0.5-1.6之间的只是哪一范围内的主板

网友:
是不是CPU的供电不正常,或CPU散热很不好?

网友:
主要是看两脚是否有压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了CPU供电上管,有12V输入,但无1.3V输出,像这样的MOS管是不是就可以换掉,还是出现这种情况可能还有别的因素,因为是保内主板,还要退库,不是我懒,不动手,初学想知道的明白点,又不敢动保内主板

网友:
不对不对,纠正一下,刚才上的假负载,MOS没有1.3V电压,上CPU就有了,是不是假负载有问题,上负载也没有核心电压,但上CPU能亮,只是LOGO画面死机。假负载上说核心电压为1.0V左右,上CPU为1.4V左右。这是什么原因,是负载问题,还是我使用不对

网友:
"因为是保内主板,还要退库,不是我懒,不动手,初学想知道的明白点,又不敢动保内主板"-----你这板在保。所以求助失去了实际意义---给你了办法你也不能动手实践而去验证办法的正确与否。

网友:
我想知道的是一个思路,像这种LOGO画面死机的主板,代码为45:初始化数学处理器。是486DX以上则换CPU,否则查数学处理器。    数据已作初始准备;即将检查存储器在0:0返转以及找出系统存储器的规模。查内存部分。
代码     Award     AMI     Phoenix/Tandy3000   我上CPU检查了供电,跟新主板(无故障的)是一样的,内存供电也正常,对地阻值也正常,请给我一个这方面的思路

网友:
刷下BIOS就好了,我修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把好主板上的BIOS拔出来放到这块板上,也是LOGO死住了

网友:
先刷BIOS!!!再说!!!

一剑飘香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开机LOGO画面死机,这个绝大多跟BIOS有关吧!!!刷个BIOS应该可能解决!!这个问题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