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退出并保存那一项输入好y后按不了回车。按f10保存退出时一样按不了回车。

楼主(2008-06-07):
前天cd2.66上msi848
bios设置完选择保存并退出时按完y再按回车没反应.旁边还有块杂牌848上了2.66依然如此.换上c42.0设置bios保存退出bios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看这个主板支持不支持大CPu

网友:
查CMOS电路,刷BIOS,

网友:
我的一块昂达P4--GVM的板子上赛D2.13故障现象跟楼主的一样,设置好了BIOS也是按了F10按不了回车!怎么办?有哪位大侠制点下.

网友:
可能是BIOS的问题啊
你可以拆下把座给拆了啊
焊上去啊

网友:
刷BIOS试试吧。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出在这个上面的。

网友:
主板不兼容你这个CPU吧,刷个BIOS

网友:
重新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BIOS有GUB,如果升级到最新也不行,就不太兼容了,最好不要用CD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我就试好过。

网友:
BIOS不支持C D,没关系热键重启一样可以用的。实在过意不去就刷BIOS

网友:
楼上正解!
可以考虑更新BIOS资料

网友:
848的主板上CD的应该没有问题,有的主板就是这样的问题,热启动看BIOS是否保存?

网友:
刷BIOS,有些版本的BIOS有这样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