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头像被屏蔽

楼主(2008-06-07):
我現在現在修到一塊。intel 的主板cpu core電壓隻有0.8v 查vid電壓也是對的
請高手幫忙解決一下
cpu

网友:
上错CPU了吧!什么主板?上了什么CPU>?

网友:
是intel Q35的主板工廠退修的產品 cpu是酷睿3.0G的工作電壓為1.2v
我一直在修這個機種不會上錯cpu的

网友:
他的IC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HIGH SIDE的MOS管上有波型吗?

网友:
解决了吗?发了给个信.加焊IC及周围的元器件

网友:
楼主可以检查一下IO,因为VID有和IO相连的,如果IO不正常可能会影响VID

网友:
HIGH SIDE有波形的不過和正常的好象不同,周圍的元件我也加焊過了還是不行
這個主採用的是vrm11.0的標準 pwm 芯片是ADP3193

网友:
换IC 场管 IC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