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故障,谁见过没? x550的

楼主(2008-06-07):
r3测试 all pass
显示器出 上面的6分之一出不显示,左右可以调节
[
]
不显示
显示器

网友:
查显示器吧,应该不是显卡的事

网友:
显卡就是显卡啊,显示器我可能会不知道吗,郁闷

网友:
可能是显存有问题,你先做下BGA吧,应该可以.

网友:
加焊一下!!!!!!!!

网友:
加焊 显存 主芯片

网友:
我个人觉得这个是显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