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出纸区的热辊上的残余粉如何清理?

楼主(2008-06-07):
复印机出纸区的热辊上的残余粉如何清理?有什么好的方法吗?上面粘的粉好难清理,用什么清理?

网友:
是那个辊啊?先预热后,打开,用脱脂棉沾酒精清洗就可以的。来回擦。不要把皮擦破了就行的。不行的就换个定影辊就行了。

网友A:
先预热,然后速度取下来,趁热用工具刮(我有个同事手指甲非常厉害,这些东西全是手指甲搞定,不过我就喜欢用圆头的镊子垫上两层布小心刮,注意一定要小心,很容易刮伤的。刮到不好刮了再预热一次。),刮完了拆下热辊,在热辊表面涂上一层硅油,用布反复擦,擦到发亮为止,这样以后就不会那么容易再粘粉了。(这个方法主要针对东芝168/169/208/209/259系列机型,其他型号或品牌的就没这么好处理了,建议更换热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预热,然后速度取下来,趁热用工具刮(我有个同事手指甲非常厉害,这些东西全是手指甲搞定,不过我就喜欢用圆头的镊子垫上两层布小心刮,注意一定要小心,很容易刮伤的。刮到不好刮了再预热一次。),刮完了拆 ...

谢谢你,这个方法果然有效,不过还有没有溶剂之类的东东,岂不更省事,也为方便操作

网友:
当然有了, 我就是开复印店的,一直用丙酮,有特效

网友(2008-07-07):
请问楼上,用丙酮时要加热吗?

网友:
我有一台HP1020的 激光打印机打印字样很浅字看不清楚?请老师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