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给看看

楼主(2008-06-07):
ATX电源,紫线有5V,绿线有3。5V,其它电压无,短接黑绿风扇不转,查LM339N第3脚有5V,查开关电源,场管和快恢复二极管都没问题,不知道要怎么查下去了,应该查哪里,大家给支个招,先谢了

网友:
我也想了解相关的问题

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查了两天,还是没找到哪里的故障,不知道有没有谁遇到过同类的故障没有,还请指点一下

网友:
那查一下7500有输出了没有?你那个电源是不是用的7500IC或者494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