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05F 接电源就发烫?

楼主(2008-06-07):
主板是精英P4X533-a,CPU是CD2.66.其它配件都正常,开机诊断卡无代码,又有很微小几率可以正常进入系统??!!(这时代码正常),摸各芯片及U都不热,唯独IT8705F不开机但只要接电源就热得烫手!!!!大家说下应该是什么短路了吧?谢谢,我不懂这个想知道还有多大维修价值。
不开机
cpu
芯片

网友:
明显IO坏了...
拆了换就是

网友(2010-01-04):
应该使坏了

网友:
发烫就坏了,直接更换I/O

网友:
直接换IO 要一步一步修 只有修出来前面的 在继续往下修!按照时序来!

网友:
IO坏或其管理设备坏

网友:
直接换IO,顺便检查一下串口芯片

网友:
it8705 拆掉都可以开机,拆把, 先不上, 看能正常进系统不

网友:
真的不要IO8705F都可以开机跑码么?我也要试试看

网友:
很简单,换IO 肯定有问题,。

网友:
开机不是它控制的,换了开机试下,不行就拆了看其他地方正常吗

网友:
这还用问,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