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IBM X31疑难故障:MAX1845没有1.0V输出

楼主(2008-06-07):
遭遇IBM X31疑难故障:MAX1845没有1.0V输出,1.2V供电正常输出,但是没有1.0V,南桥微热,待机电流0.12V左右,换了南桥,MAX1845,和相关MOS和电容。还是没有找到故障点,请高手指点。
[
]

网友:
站内应该有个改电压的帖子,是把别处的一处电压引过来修的好的,具体操作我没有找到原帖子

网友:
这个本本是进水后坏的,待机时应该有1.2V,没有1.0V吧?哪位测量过?

网友:
1.2是M打尾。另外一个是CPUIO,待机时没有是正常的啊。这么高的待机电流说明有短路了。放一段时间看哪个发热。

网友:
南桥发热,但是换过了,还是一样。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ight=X31&page=1
论坛有位朋友和我遇到的故障一样。
[
]

网友:
量量南桥周围背后电容,或者摘掉南桥再试。

网友:
如果确实有困难可以发过来给我看看,我们离得很近,我在芜湖。

网友:
拿下南桥后,电流正常,后来我又换了一个南桥,还是发热。晕了,主板上有腐烂的痕迹,但是我已经把断线的地方补过了。

网友A:
你再看看\南桥下面和周围有没有腐蚀.

网友:
应该是1.8V的MAX1845那边没起来,南桥才会发烫,我修过好几台X31的这种故障.

网友:
是南桥:1。8V没出来吧》:

网友(2008-09-20):
我的机子自己DIY,我是并一个电容上去,本来是修好了的!
但是,后来并出的电容不知道碰到主板的什么地方,搞坏了主板,本来原来吹热还可以开机,现在怎么样也开不了机。
现在拿到维修铺,他们修了10来天也修不好!开机现象与C683通病一样,不过插上电源,C683两端有1。2V电压,但按电源开机,C683两端有1。2V电压立即变为0,这是什么原因?高手们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