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7寸纯平显示器

楼主(2008-06-07):
我有一台AOC 17 寸776S型的纯平显示器,2004年生产,近来出现一个问题,两次发生一样故障都是tda4841损坏,不知如何解决,请求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电源各路电压及滤波电容,做好屏蔽防止高压静电击穿。重点是aoc虚焊严重应该大面积加焊。

网友:
这个问题吗,很容易啊.你上次坏了TDA4841,你就换了一个,就没有搞清楚为什么它会坏.其实是因为供电端的那根电阻不行了

网友:
楼上的朋友,能告示是哪个电阻吗?

网友:

能否告诉供电限流电阻的具体位置和标号以及大小,是不是tda4841ps.10脚到+13v
之间的电阻,谢谢

网友:
找图看看吧,有一个粗一点,阻值只有一两欧的电阻就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