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我看图认零件

楼主(2008-06-07):
图中标示的红圈是什么来的,起什么作用?(图一)

图中标示的红圈是什么来的,起什么作用??(图二)

图中标示的红圈是什么来的,起什么作用??(图三)

图中标示的红圈是什么来的,起什么作用??(图四)

图中标示的红圈是什么来的,起什么作用??(图五)

图中标示的红圈是什么来的,起什么作用??(图六)

图中标示的红圈是什么来的,起什么作用??(图七)

图中标示的红圈是什么来的,起什么作用??(图八)

图中标示的红圈是什么来的,起什么作用??(图九)

图中标示的红圈是什么来的,起什么作用??(图十)

网友:
图一 上为BIOS 下应该是三端稳压管,一般是提供SB3.3V的
图二 是网卡芯片,因为边上是25.000晶振
图三 是个保险,给USB的5V供电做保险的
图四 图五 图七见图一解释
图六 看位置应该是在ATX12V附近,应该是CPU核心供电的PWM
图八 三极管,因为边上标的是Q
图九 看不太清楚,但是可以肯定是一个门电路 好像是7414
图十 说说中间这个东西,应该是和VID相关的,但是这个东西的内部原理我也不清楚,看谁明白上来说说把~右面的东西一样是个Q

网友:
三十天版主好厉害

经你一解说我才仔细看。很多芯片虽然单看表面标识搞不懂是干什么的,但是看周边电路或是什么元件也能搞懂的。

比如图二,象些象网卡芯片又有些象声卡芯片,但是一看旁边是用25M的晶振,那么就应该是网卡芯片了。呵呵

网友:
版主说的太详细了!!!我们只好无语了!!!!

网友:
真羡慕你啊,用什么拍的,给我说一声我也搞一个拍拍图片上传

网友:
1 网卡BIOS               ,

网友:
7002编号那个零件是场效应管,夜雨十三天 没有说出来,哈

网友:
我觉得好像是声卡

网友:
版主很牛

大力支持宣传该网站。努力做好维修

网友:
支持版主十三的回复.像我们的新手看不情楚型号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像版主以他丰富的理论和经验.就能判断出是什么芯片.高手.我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