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t800ce-a7

楼主(2008-06-07):
精英pt800ce-a7.诊断卡跑55.然后D1.D3..然后复位..再55.D1.D3..这样的反复跑..

刷了BIOS了...清洗槽...该怎么处理啊???

网友:
遇到过一例,是电源的问题,电源里面的大滤波电容爆了,造成杂波太多,反复跑码,

网友:
换IO,或者拿掉串口管理芯片看看也许能奏效

网友(2008-07-19):
请问一下,pt800ce-a7 BIOS在哪下载的,我怎么找不到,请回复,谢谢
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传给我一个
邮箱地址:wangfuli0@sina.com

网友:
http://www.ecs.com.cn/ECSWebSite ... enuID=6&LanID=2
精英官方网站,楼上的自己下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精英官方网站的是pt800ce-a,我的板子是pt800ce-a7,而且下载下来的是2M的信息,我板子上的BIOS块是w39v040apz,刷上不启动。我换了几个2M的BIOS块刷了也不启动,谁能帮解决下

网友:
你的主板是不是品牌机里面的主板,正规渠道里没有这个型号的主板

网友:
换条内存试下,不行再检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55-D1的我遇到过。不过是低座虚焊。我用电炉烤好过。
一般来回反复跳的,基本上的IO的问题,这也算是经验吧。

网友(2009-06-01):
给你们1个pt800ce-a7 的BIOS